[求助] 什么是Wrapping Cores

楼主(2012-03-11):
DFTCompiler里面有一章关于将述如何 “Wrapping Cores”,这里的core指的是什么呀?如果我们自己写的design里面有一部分(一个module)不需要综合(此module不是存储器),在做scan chain的时候要wrap过去这个module以增加可观察性与可控制性,那么需要看的是这一章吗?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就是增加一些逻辑wrapper,把core给wrap起来,这样core就可以和其他外围逻辑分离开来,测试的时候可以对core或者其他外围逻辑分开来测,说白了就是增加可观察性与可控制性。
DCT的库可以指定wrapper的类型,这部分讲的不是很清楚,自己做个试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里的core是不是指的IEEE 1500的IP测试标准?如果我们要wrap一个module(RAM或者类似于RAM的CAM),不是使用这一章的方法,而是增加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