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侠,PT里如何修时序违例啊?

楼主(2012-03-11):
如题,PT读的是网标和寄生参数的嘛,PT有优化的功能吗?优化后的网表会变化吗?

网友:
PT就是个计算精准时序的软件...
LZ还指望它能opt,这真不行,你要用EDI,进行ECO
当然,只要你做了逻辑上的修改,网表肯定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看到其他人的帖子说在PT里OPT,我也纳闷,所以问问。

网友:
PT只做时序分析。有OPT功能,但大家都不用。
你可以在PT中替换标准单元,来查看你的STA结果,但这并不真正修改你的网表,只修改了内存。
按照你在PT中的STA结果,再到P&R工具中ECO命令修改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替换你用swap_cell命令,不需要重新启动PT,然后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