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怎样在verdi中配置仿真器VCS

楼主(2012-03-12):
怎么配置这几个选项
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2012-05-08):
还是shell下运行vcs/simv先, 然后用verdi来debug更灵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用这种方法

网友(2013-09-04):
同问,看user guide里面也没有个详细解释,哪位大牛现身一下,救小弟水火之中

网友:
if you get a wav using VCS, it can be open in Verdi directly.

网友(2014-04-29):
学习一下,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2015-01-17):
是VCS和Verdi联合仿真吗?
先用VCS编译,然后用Verdict 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