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综合后的一个警告问题,请问是否要在意它?[已解决]

楼主(2012-03-12):
请问各位,

在设计中申明了一个存储器的buffer,定义方式如下,
reg [7:0] buffer[18:0];

索引buffer的计数器为
reg [4:0]  buffer_index;

在设计中,通过buffer[buffer_index]的方式,读取或者写入buffer的某个8bit区域。

在dc综合后,发现警告,大概意思是说,使用buffer_index去访问buffer可能会存在地址溢出的现象,因为buffer_index最多可以访问0-31的空间,但是buffer的空间只有19个。
请问这个警告可以忽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1)主要看逻辑上是否正确,假如你的代码保证不会出现大于19的index,或者即使出现了19~31的Index也不会引起逻辑错误,那就忽略这个警告。总之要以逻辑正确为前提。2)我很少这样使用数组,假如这样的代码在FPGA上验证的时候,容易被认为是s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逻辑上可以保证,但是如果程序不够健壮,也是有可能出问题的吧。

fpga上面,我都没仔细研究,不过验证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不够健壮?这个怎么说。最有可能出问题的是时序。
FPGA综合器在缺省状态下是会把这样的写法直接用sram代替,你要么改设置,要么别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