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scan chain

楼主(2012-03-12):
大家好,有没有做过DFT的,小弟有问题请教下。
谢谢。

楼主:
是这样,设计中时钟的正沿和反沿都用到了。而且正沿逻辑要影响到反沿逻辑,这样即使把反沿的flop串到前面,在capture phase 的时候,有些反沿触发的flop还是会抓到新的数据。

有大虾知道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
你的这个正反都用到的是违反dft规则的,一般的做法是用scanmode信号吧反沿的信号在scan 模式时调整为正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design里就这么写的,而且改不了,能说下具体怎么做吗?
    非常感谢!

网友:
不需要改变用户模式的逻辑电路,就是加一个scanmode的控制信号,在 scan的时候,把不符合scan要求的电路变为符合scan要求的格式,和用户路径没关系。你说的不能改逻辑,那就是你们的project manage的问题,你们既然要用scan,你说的明显是不符合scan要求的逻辑,除非你这部分电路不做scan,不然就要改逻辑,把它变成可scan化的,这种都是项目管理的基本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要去向老大反应下。呵呵。

顺便问下,如果可以把所有反沿逻辑放到整个设计的最后端,这样可以做scan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串到不同的链上去,DFTC中设置成mix_clock_not_mix_edge。
DFT中式要避免出现同一链上出现双沿时钟的

网友:
you can split scan chain into 2 group.
group #1 is using positive edge clock and other one is using negative edge clock.
DFT tool can support this kind of function.

网友:
分成2条scan这样是不是还要定义不同的scan clock,还有就是反向沿的DFF工具会自动认识吗?然后把反向沿的串一条chain,不然如果有很多是不是要脚本里面指定?
没用过这样的,不过lockup cell的方式是用过,前提是clock domain划分的很清楚的。不然可能会加很多lock up cell,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现在确定不要反沿那部分逻辑的coverage了,老大说改逻辑有风险,不让改。
    谢谢您了,我刚做DFT,以后有什么问题还要请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但是你这种方式解决不了我这个问题。可能是你没明白我的问题,我说的是capture phase 时候,flop会抓到新的数据,造成flop之前的组合逻辑测试不到。
     你的这个方法只能保证scan shift phase 时候是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but you misunderstand my question.I mean during capture phase ,falling flop can capture new data.
    your measure can only guarantee scan shift is correct.

网友:
这个要学习了,MARK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捧场。

网友:
关于反沿的问题,有两个办法解决:
1. 照前面提到的,把正沿和反沿的触发器放在不同的扫描链上,不过这样会造成chain length不balance
2.记得可以加lock-up latch,用来把chain shift过程的信号打半拍避免shift过程的hold violation
楼主碰到的问题是capture的时候负沿抓正沿输出存在hold,
其实这个问题是function 模式下的问题,有两种情况:
1.本身在function模式下设计就有hold,这个sta应该能查出来,这是设计问题,timing 不满足
2.function mode下正负沿之间是false path, 没有查出来,在scan mode下反而成了timing path
解决办法是尽量在修timing的时候按照同步来修干净,无论是否为false path.
有一个建议是function mode和scan mode下的时钟通路和沿属性尽量保持一致,这样时序关系尽量保证,修timing 一致性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个问题请教。
     这样把所用的正反沿之间的hold都修掉,可能会影响到原有的function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大侠个问题,生成的test pattern 是不是应该等pr做完,反标时序后在进行simulation?
     望抽空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对DFT的clock/rst等可控,这种可控一般指外部管脚把芯片设置成某种test mode的时候,相应的clock/rst都要按照DFT的规范选择test clock。比如在scan enable模式下,都要选用scan clock代替正常工作时的clock

网友(2012-04-12):
top层追加了专用的scan_clk,scan_en,test,和rst2, 综合的con需要约束这些端子吗?怎么约束

网友:
做DFT时,数字前端设计人员最好能做一部分工作,不然DFT工程师就比较麻烦,如LZ的问题。
前端设计人员的工作就是通过scan_en信号将所有的时钟和复位全不切换到外部可控时钟,这样对于以后的ATP也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需要,要告诉tool那些端口是和test有关的,还有就是其有效电平。

    可以用 set_dft_signal 这个指令,具体参数参见dft complier user guide。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
        看到你的回复,提到的把正沿触发器和负沿触发器放到两个不同的的scan chain上面去,不知道具体是用哪个命令实现的呢?另外,DFTC应该也有命令指定可以将具体的哪一个触发器放到哪一个chain 上的什么位置去吧,不知道命令是什么呢?
        刚刚学DFT,不知道有什么书籍可以推荐的么。
        大家在跑DFT DRC的时候,如果有violation了,自己想去改,有一个想法了,但是不知道用哪一个命令的时候,怎么查找这个命令呢?man 的话只能查你已经知道的这个命令的功能。
       谢谢。

网友G(2021-12-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我单独把负沿部分放到chain后端,不知道后端版图reorder会不会直接重新排列,导致负沿部分掺杂到正沿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问题解决了嘛,我单独把负沿部分放到chain后端,不知道后端版图reorder会不会直接重新排列,导致负沿 ...

负沿放到chain的后端,shift的时候就有问题。我原来遇到的问题是在capture阶段,电路回到正常功能时,负沿寄存器会采样到新数据。实际证明这个不是问题,工具产生的pattern可以正确的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