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0 spectre 仿真问题

楼主(2012-03-12):
用analogLib和biasic库画的电路图,用spectre仿真时用什么model libraries啊?怎么我仿真的结果 地电位不是零,好像vcc一直是零。信号源也没接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最简单的电阻,正弦波。刚装上软件。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你把gnda改成gnd就可以了
仿真器只认gnd! = 0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成功,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你的license,umts2000@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发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