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voilation browser里有short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12):
encounter里做verify  geometry 有viols,打开voilation browser有short该怎么改??

网友:
要检查什么原因引起的?congestion?如果少可以手动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什么原因引起的,在哪儿查看啊

网友:
比如说你某条short的线有白色X的地方就是短路的地方,看这块的布线密不密,如果密就是ongestion引起的,如果不密你可以重新绕线看看。如果你是先route clock tree 有可能会有短路的,我以前也碰到过,少手动改,多只能重绕线

网友:
对不起是cong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