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ower ring and strap

楼主(2012-03-12):
请教各位大侠:
     smic .18工艺,供标准单元的power ring走线经验值一般是多宽呀?
      power strap的宽度和间隔一般设多少呢?
     第一次用smic .18的工艺,心里没底。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普通线宽的2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是线宽的2倍

网友:
你首先要知道你的CORE 功耗多大再根据线的电流密度去算大概需要的线宽和条数。power ring  width 以10um为主,需要多少条就要知道功耗。power strap 的线宽可以小点,至于疏密程度还是由功耗决定。可以做IR-drop 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