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wrap a black box with Synopsys DFT Compiler?

楼主(2012-03-12):
How to wrap a black box(not ram or rom, is a cam) with Synopsys DFT Compiler?

网友:
你加wrapper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只是为了提高周边逻辑的coverage,直接像普通的RAM一样,做bypass逻辑就可以了;如果还想兼测CAM的逻辑,那就另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前者。那么能不能告诉我插wrapper是用增加观测点的方法还是其他?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增加观测点,CAM的输出到seq logic部分的组合逻辑还是测试不到吧。
至少要让CAM的所有input之前的逻辑observable,而output之后的逻辑controllable吧。
So, add control loigc to the (CAM) output pin; and add observe logic to the (CAM) input 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膜拜啊,呵呵,十分感谢。刚刚接触这一块,您说的输入加观察逻辑输出加控制逻辑我不太懂,能不能给我推荐一点介绍这一块的资料或者文章或者书籍之类的呢?十分的感谢。CAM的内部逻辑有其他的测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