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验证时检查信号变化都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2-03-12):
请问:验证时检查信号变化都有什么好的方法? 比如:
1. 如何检查一个信号的输出电平变化?
2. 如何检查一个时钟的频率?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验证的话,电平变化最简单的就是@该信号的边沿了。时钟频率的话,同理,激活一个计数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信号是可以检测到电平变化。如果要在某个时间段,判断信号是否是某种确定电平呢?(该信号可能相对于前一段时刻没有变化)
2. 用计数器检测时钟频率?  计数器记到某个确定值,记录前后两个时间点(用$time返回当前仿真时间),做运算?

网友:
最好把你的场景描述清楚,以便于大家给你解答,不要一点一点的扩展。

网友:
1. @信号是可以检测到电平变化。如果要在某个时间段,判断信号是否是某种确定电平呢?(该信号可能相对于前一段时刻没有变化)
#(some_time);
assert(signal_name == value_expect);

2. 用计数器检测时钟频率?  计数器记到某个确定值,记录前后两个时间点(用$time返回当前仿真时间),做运算?
time t1, t2;
time time_expect = time_value;
@(posedge clock);
while(1) begin
    t1 = $realtime();
    @(posedge clock);
    t2 = $realtime();
    assert((t2-t1)==time_expect);
end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strobe, $monitor, $display, $write等系统函数,当然也可以荡波形来看。

至于时钟频率就简单了,看你写测试平台的时候,可以自己设定,也可在波形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