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布局布线TDF文件问题

楼主(2012-03-12):
我综合出来的8位简单加法器,在Astro上布局布线,创建设计库成功,读入网表文件成功,打开设计库和设计单元成功,check netlist 结果:0 port on all cell.提示:是否正确连接IO pad 库文件。然后我dupm all pins,提示:此设计中无IO pads or pins。我找了/home/pdk/csmc/0.5um/IP/CSMC05DPTMHD_FBlib_V200906/apollo/Milkway的库中没有单独的IO pad 库,我把所有的Milkway库文件加进去也是这样的问题。电脑中就一个IP库,其他地方没有Milkway格式的库。这是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我dupm all pins时提示此设计中无IO pads or pins呢?第一次用这个软件,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你是用脚本的还是菜单跑的?

楼主:
我用的是菜单。

网友(2014-04-01):
是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