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法问题

楼主(2012-03-12):
写代码的时候能不能连续写两个always,如
always@(posedge a)
always@(posedge b)
    begin
      end
因为a的上升沿在b的前面,所以不能放在一个括号离,这样是否能综合?

网友:
建议试试
always@(posedge a or posedge b)
   begin
       if(a)
         begin
            ....
            ....
         end
       else if(b)
         begin
             ...
             ...
         end
  end
这样的代码表示在一个always模块里,a的优先级已经高于b。

网友:
对不起,我刚才的回复是错的,这不是优先级的问题,像上面一样的代码写,如果b的上升沿到来之前,a仍然保持为1,那b上升沿该做的处理会被忽略,而又错误的进行了a上升沿的处理。

网友:
these kind of syntax is illegal.simulator and synthesizer cannot pass syntax check.

网友:
你得想想综合器会用什么器件来实现你的写法

网友: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把激励描述更清楚些

网友:
always@(posedge a) begin
  if (b) begin
    end
end
不行么???

网友:
硬件描述语言的根基是数字电路
你写的每一行hdl , 心里都应该知道会综合成什么

网友:
@  能不能描述得稍微详细具体一点呢?
到底需要的是怎么样一种时序方式?

网友:
楼主,没有那么离谱的写法的,除非你像2楼那位弟兄那样写,A信号可以看成是clk,B信号看成是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