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C中的Symbol Library的用途

楼主(2012-03-12):
请问DC中的Symbol library到底是做什么?网上查说是提供schemetic中的图形, 那么我现在只设置了target library和 link library,为什么在design_vision中还会显示他们的框图呢?

楼主:
啦啦啦啦啦~~~~

网友:
这个是符号库,好像是识别标准单元lable的

网友:
symbol_library中包含工艺库中的单元图形表示的库名称。使用DV时,用于表示门电路原理图。
如果忽略这一设置,DV会使用一个名为“generic.sdb”的通用符号库来生成原理图。
如果你设置了symbol_library,但是假如你的单元的工艺库和符号库不匹配,DV会拒绝你的符号库,而调用通用库中的单元符号。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就是高手!受教了!~

网友(2022-07-05):
您就是高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