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fyGeometry时出现大量short

楼主(2012-03-12):
在route完成后,用verifyGeometry时,发现有大量的shorts,我看了一下在prects阶段就有,这是由于面积太小的原因吗?但是TU=70%,这是怎么引起的呢?应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具体出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memorty的周边地区,或是channel里面。或者看一下是不是真滴short了,仅需检查几个看看就知道了,我想大概是Floorplan没做好吧。具体我就不清楚了,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局部布线资源比较紧张,prects优化后应该看一下congestion,short的地方估计congestion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