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高手:50mV/50Hz信号怎么产生?

楼主(2012-03-12):
如果不用信号发生器,用什么电路产生50mV/50Hz信号,要求纹波不能太大,所以不能用变压器。

网友:
你具体要做什么?  这个很难做啊,板上工频干扰都是50HZ 的,很容易淹没在噪声中。

网友:
信号发生器

网友:
这个论坛有大神吗?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啊!同问!

网友:
是不是用震荡电路啊用! 用放大器和电容,电阻等等,应该是这样吧!我以前做过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