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2-03-12):
quartus ii 调用modelsim 遇到问题,求大侠帮忙:

网友:
altera_mf_ver这个库的路径不对。。检查一下这个文件到底在不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搜索了一下,没找到这个文件,那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确认下你的电脑上有没有这个文件。。 这个是库文件,应该在quartus安装目录下的。。 可能是目录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在QUARTUS II 目录下E:\altera\10.1sp1\quartus\eda\sim_lib有这个文件,怎么他不能找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我在modelsim目录下D:\Modeltech_6.1f\win32把vlog.exe这个文件运行了一下就解决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好,时行时不行,有别的方法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把那个文件拷贝出来放到别的地方,记住:存放路径里面,目录名不能带有句号,空格这种,只能有连着的字母或者下划线。。 然后让modelsim去那个地方找你的这个文件。其实问题就是你那个quartus安装路径里面有个句号,你看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