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ilog做简单除法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3-12):
请问各位

我想用verilog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除法,

如下:

22/9,或者24/9.
被除数一定是整数,除数一定是9,被除数不一定比除数大

希望得到的结果是每次除法后的整数部分,不要管余数啊,小数点之类的。

请问如上的要求,要怎么用verilog写出来?是不是verilog有除法符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快的办法,乘1/9,但是注意精度。最省的办法,不断做减法。移位比较是个折衷的办法。不过这2种做法都有自己的限制。

网友:
只要确定结果不溢出就可以直接以用/号吧
楼主可以随便写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被除数多大,100以内的话,全部case试试
case 1: out = 0;
case 2: out = 0;
....
case 18ut = 2
...

网友:
要可综合的代码的话,可以利用逐次递减比较法,来求商,至于被除数小于除数就更好办了,直接比较得到其商为0

网友:
这个是正解,用乘法和移位实现,精度可以调整,比如
1/9可以转化为 114/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