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encounter时工具为何自动添加FILLTIEM单元?

楼主(2012-03-12):
最近发现一个怪问题,在用encounter布局的时候,工具会自动的添加好多FILLTIEM单元,就好像和FILLER一样,感到莫名其妙,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个设置让它加的!
有谁遇到过没?
哪位高人,能否解释一二?

网友:
这个是在有些工艺库里需要加的,防止latch-up的,一般是在place-std之前加的,是tapewell cell吧。

楼主: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它不是我自己主动加的,工具应该是不可能自己加的啊?

网友:
从encounter.log和encounter.cmd找原因

网友(2012-05-11):
netlist里有1'b0, 1'b1吧, tool加上tie cell给你解忧啊, 呵呵

网友(2014-11-20):
回复 网友A:
FILLTIEM这是什么单元 我的库里面怎么没有呢 我的库里只有 HDR_FILLTIE这个 请问这俩应该是一样的吧 版主,我在add well tap时,可以选择的只有以下几种:

请问该选哪种还是选多个?
另外我在add filler时候也可以选择这个表中的cell请问此时又该选哪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选HDR_FILLTIE

加FILLER选你列表中后面的那些

其实,区分很容易,打开cell的版图看看,就知道他们的区别了

另外,工艺有关于cell library的说明文档,应该也有对这些cell用法的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明文档一般在什么位置 我去找找看;这个全是自己在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大人 能否说一下这个一般在哪个目录下 我对应着去找找看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stdcell library databo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在虚拟机中安装lib之类的目录中找吧 我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哪里,这些文档管foundry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 问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就是7楼中我的那副图中 HDR_FDCAP是什么,是指的decap(耦合电容)吗?我add filler的时候 只需加上 HDR_F_FILL这些 不用加 HDR_FDCAP是吧
多谢了先

网友:
   dcap 可以加在stripe 下面 ,可以跟tap cell 间隔着加为宜,最后fixed timing 后 可以根据power 情况 再适当加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dcap 可以加在stripe 下面
问一下这个怎么加到指定位置下面呢?
还有去哪儿看power的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竖向的stripe下面  ,每row加一个dcap在每条stripe的中间跟stipe的脚本间距有关
for example
addWellTap -cell DCAP8 -cellInterval 23.76 -prefix DECAP -checkerBoard -inRowOffset 0.675 -fixedGap

网友:
回复 网友C:
OK 以后向你多多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