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RM提供的标准单元库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请问ARM提供的标准单元库中 有8track 10track 12track,这三种有什么区别?
track在这里的意思是?

网友:
track指的是 metal 的布线空间
若采用8track,则密度最大
若采用12track,则性能最高
10track应该是取折衷吧
这个ARM区一般做操作系统移植和软件开发的人多一些
你在后端版块提问,估计懂的人会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