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单端输出的OTA-C滤波器转换成全差分输出的OTA-C滤波器?

楼主(2012-03-12):
比如如何将附图中的OTA换成全差分的OTA连接而成的滤波器,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不能改变!请高手赐教!!非常感激~~

网友(2012-11-27):
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利用leapfrog实现滤波器用单端是比较直接的,变化成全差分时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如果用水平电容,为避免电容下极板寄生效应带来的不匹配,还是使用两个接地的电容比较好;二是后极输出耦合到前级输入时,要隔离前馈通路以免影响传递函数,可以使用多输入OTA,如这篇文献提及的。 CMOS跨导电容滤波器.pdf (337.93 KB , 下载次数: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