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ts set_ideal_network问题

楼主(2012-03-12):
大侠好!
    今天在ICC CTS脚本的开头看到“set_ideal_network [all_fanout -flat -clock_tree]”这样一行,很是不解。这是对谁设的ideal呀?为啥要设。请帮忙点拨一下。谢谢。

楼主:
为啥要设呢?好象用Astro的时候没有呀?

网友:
Astro 也有類似的setting "atTimingSetup->Environment->Ignore Propagated Clock"
CTS 前要turn on, CTS  後要turn off,且SDC 要有"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

楼主:
set_ideal_network [all_fanout -flat -clock_tree]好像跟四楼说的不是一个东东吧。后来听别人说好像这句设置是把所有信号线和时钟线的线延迟设为0,不知对否?

网友:
set_ideal_network [all_fanout -flat -clock_tree]
-clock_tree 就是指clock tree

网友(2012-05-23):
回复 网友A:

    ICC  CTS前是要保证clk 的ideal_network属性··但是CTS后,clk的这个属性是应该消失的,但是我CTS插入很多buffer  但是buffer也拥有这个属性了ideal—net属性,我就懵了,望指教!

网友(2016-08-05):
我的理解是,在CTS之前做DC和PT的时候,先把时钟设成理想的,即到没有寄存器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即clock skew=0,如果不这样做的话,DC和PT可能为了使得clock skew比较小而加很多buf进去,反而做了无用功,浪费了面积和综合的时间。而时钟同步插buf这些东西就是在CTS的时候做的,这时候就不要使用set_ideal_network了,因为真的是要分析时钟的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