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o pad的数量会不会影响到芯片的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求助各位,

最近我公司投了两个芯片,两个芯片都输纯数字的,除了代码上的区别外,两个芯片的io数量不一样。

D:这个芯片的io数量有80个,其中有8对io pad power,core power pad有3对,分布在芯片的四周。
DE:这个芯片的io数量只有44个,其中4对io pad power,core power pad也是3对,分布在芯片的四周。

这两个芯片投片后测试发现,de版本的芯片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工作,d版本的芯片,上电后,不给任何信号输入,测试多片都会导致芯片烧毁,烧毁的现象不明,有一次的烧毁时,可以用肉眼看到火花。但是不是一上电就烧毁的,而是说过了一段时间,大概1分钟多,才烧毁的。

我们现在怀疑是因为d这个版本的io 数量太多所以会烧毁,重新差io的说明和guide line都没看出来有什么门道

问题:
1.我在io guideline上面看到一个名字叫:scribe line,这是什么意思?
2.如果io靠的太近会有影响吗?
3.io数量太多会不会真的会有这个影响?

网友:
短路了,或者ESD打坏了
话说,你们这是商用的芯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正纠结中,都找不到原因啊,ESD都是用foundry的解决方案,而且还是数字,全是 自动布局布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我在io guideline上面看到一个名字叫:scribe line,这是什么意思?

scribe line是划片槽的意思,是为了切割芯片用的
seal ring才是为了保护内部芯片用的

2.如果io靠的太近会有影响吗?

io靠的太近,首先想到的是bonding难度大,容易短接,不过一般封装厂有分寸,还好。

3.io数量太多会不会真的会有这个影响?

电源数量少了会出问题,电源数量多了应该是好事

测试的板子没问题?有没有什么电容接反之类的问题?

仅供参考,欢迎讨论

网友:
scribe line 是指芯片的切割道。这个应该对芯片工作没有什么影响。IO太近,好像只会影响打线。只要pad layout时,在pad pitch上,应该就没有问题。
不清楚为什么出现楼主这种情况。等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
我认为从ESD和封装考虑,逐步排除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描述是逐渐烧坏的啊,
确定板子上的电源给的对吗,
分别串联电流表看看电流是否和你们后仿一致,不过这样我不确定电流表是否会有烧坏的危险
如果能直接供电,就把直流电源逐渐从0v慢慢往上加
看看有啥现象

前面好像记得有个封装短路的帖子,可以看看是否有相类似的特点啊

网友:
以下是测试情况:

版图与PCB封装接口检查
比对
没问题

PCB板成品电路检查
万用表检查
没问题

供电+未接信号检查
示波器测CORE电压是否为2.5V,IO电源是否为3.3V
没问题

Rst_b接高、接clk信号是否有clk32出现
示波器观察rst_b、clk及clk32        开始没问题、后来短路
有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在那儿

注,其中数字芯片有一个异步分频电路,rst_b、clk及clk32为其中的三个信号。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你们芯片具体的情况,提供一些猜测,如果你们芯片是测一片少一片的话,请慎重尝试。。。
只上电Reset 不给clock是否ok ?
clock 怎么给的 晶振 内部用pll 可否换个信号源给clock?
Reset设0(有效),同时给clock会有什么表现?
后来短路是指哪里的电流突然变大?

再就是 GDS 是否可以check 短路,考虑到你说上电没问题,给clock有问题,看看clock pad这边是否有问题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请有经验的后端朋友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