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里面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2012-03-12):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不用采样保持电路?跟bit有关,还是跟采样频率有关?
这个怎么取决

网友:
假定你做的是pipeline ADC。这个取决于MDAC中运放和sub-flash ADC输入端的RC网络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对于高速高精度ADC来说是致命的。有了S/H,RC网络的匹配就不重要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和你的速度,精度有关系。例如很多低功耗的SAR AD,就是直接采样的,没有运放缓冲的

网友:
这个匹配指的是延迟不一致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RC网络不一致导致信号延迟不一致,从而造成Opamp和sub-flash ADC接收到的信号有误差。对于高速高精度ADC来说,这个误差可能会有好几个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