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弱弱的问下,为什么要做scan?

楼主(2012-03-12):
大规模电路做scan的时候会带来大量的冗余逻辑,并且测试向量要很多,测试周期很长,据说ATE测试费用是很高的,而scan的时候是在die封装之前做测试,封装的成本不是很高,那么直接封装好了直接板子功能测试找坏片子岂不是更节省成本?
如有理解错误的地方谢谢指正,欢迎赐教。

网友:
Without scan, you can not reach the deeply logic circuits inside of the IC even you run infinite pattern.
package cost is not major cost. Size was, to a complete system, smaller is better.

网友:
二楼正解,顶一下
光靠functional pattern的测试是不容易也不可能遍历绝大部分逻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