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A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3-13):
最近在做PA降低功耗相关的东西,但对于PA的详细工作原理不是很清晰,还请大拿们详细解释解释~

网友:
说详细点 看我能否给你点帮助~

网友:
这个太大了,具体问题描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为了降低功耗,对PA进行了电压控制,在不同功率下使用不同的电压,尽量降低整体功耗。
但是对于PA的工作中,在不同工作段内的电压控制等是怎样的原理不是很清楚,还请大拿们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努力中1

网友:
楼主这个说的范围也太大了吧~~自己看一下书吧~~~

网友(2015-09-16):
包络追踪技术?

网友:
功放就是把直流功率转换成交流功率,从而达到对交流信号放大的效果。一般追求的是效率。不同的工作频点,需要匹配的阻抗值会有差异,感觉你可以从阻抗匹配方面考虑考虑,目的是达到每个频段上都有很高的效率。

网友:
ta太不具体了

网友:
再复杂些就得考虑PA内部的芯片设计了!

网友(2015-11-01):
回复 楼主:

提升效率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