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仿真spectre和hspice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楼主(2012-03-13):
现在公司里仿真一个90的LDO(其他人家设计的),spectre的仿真结果非常完美。但是——(华丽的中划线)
不管是他们提供的CDL还是我们自己根据TESTBENCH提出的CDL(已经比对过电阻,电容,和管子的FINGER,Multiple)用hspice一仿真,1p2到了3p3,
3p3直接到了5。进去一看带隙基准就出错了。然后将带隙提出来单防,spectre还是完美的结果,hspice依然产蛋

以前仿真一个18的LDO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spectre仿真后,提出CDL一仿真,连基本的功能都没仿真出来。

有大大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你是不是得查查Model的Version,Hspice和Spectre的Version啊。我觉得像是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者Model的version不差一秒钟。我刚才还用了个笨笨的方法,在schmatic中选了一个bandgap进行仿真(spectre结果是对的,说明激励没问题吧),分别抽出其cdl和spectre网表,如果假设spectre网表是对的(因为spectre仿真结果是对的),那么我自己将spectre网表改写为特殊cdl,其仿真结果居然和之前的cdl结果是一摸一样的(就是没error,但是波形完全不对)。我无语了。

网友:
先拿一个transistor用两个仿仿,看看有什么区别。老怀疑1+1不等于2没意义

网友:
为什么有CDL,很容易错问题的,需要修改很多东西,直接用spectre到处Hspice网表放一下吧,差别不会那么大的

网友:
CDL拿来仿真? CDL网表里面的参数和Spectre网表里面的参数不可能一样的吧,也就是说很多参数对CDL来说没意义了。为什么要拿CDL来仿真呢?

网友:
还是模型参数没有设置好,有时候cdl需要修改才能被hspice使用

网友:
    这位仁兄说的有道理。
    楼上几层说来说去搞不好其实只是大家对于各种网表的称呼定义不一致。
    如果hspice模型是对的,整体仿真不对,那你就要调查一下仿真结果里头哪里不对啊。
    hspice不会乱仿的呀,给你算错一个工作点,它也是有原因,可以自圆其说的。

网友:
还是模型参数没有设置好,有时候cdl需要修改才能被hspice使用
引用 网友B:

   re, 同意的说

楼主:
把LDO大卸八块后,终于发现是上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找到问题。
上电电路还真是不能忽视,有时仿真没问题,出片后启动不了,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只能改他的设计,自己给他安上个新的上电模块,哎。

网友:
求解释阿,楼主分享一下啊 上电电路怎么引起仿真结果不同阿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人家也是各种模型库替换来的,(估计原型是反提出来的)。我现在要换了上电电路,hspice和spectre的结果一致,原来的为啥不一致,俺也不晓得。(model和CDL都一致的,难道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
CDL是用来做LVS的,HSPICE有自己的网表格式,检查SPECTRE和HSPICE的软件版本

楼主:
过了一个月了,终于发现是提cdl的问题,要用hspiceD提网表,然后HSPice的仿真结果就和spectre的仿真结果一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学习。

网友(2012-04-12):
认真学习了啊

网友(2016-11-22):
回复 网友E:

   值得学习

网友(2017-05-26):
CDL网表提取出的网表,bandgap中的BJT管修改如下:
QQ1 AVSS25 AVSS25 VIN pnp25a25ll M=1
QQ2 AVSS25 AVSS25 net8 pnp25a25ll M=8
原版中会多一个area参数,删除即可。
hspice仿真时推荐采用hspiceD提出的网表,这对于先进工艺而言,会更准!

网友(2017-08-14):
原來如此,學習了

网友(2019-09-30):
簡單的模塊一般後仿和前仿一致

网友(2019-12-23):
今天跑仿真恰巧发现这个帖子,果然差别巨大,cdl导出的仿真有非常大的偏差,ADE导出来的和hspice后仿一致。之前不会spectre的时候搞不好一直在搞错。还好现在没这么搞,不然得调电路调到天荒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