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3-13):
file:///C:\Users\jgu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04546509\QQ\WinTemp\RichOle\MED6I9BRG%CZV%XY[36`~YE.jpgfile:///C:\Users\jgu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04546509\QQ\WinTemp\RichOle\MED6I9BRG%CZV%XY[36`~YE.jpgfile:///C:\Users\jgu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04546509\QQ\WinTemp\RichOle\MED6I9BRG%CZV%XY[36`~YE.jpgfile:///C:\Users\jgu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04546509\QQ\WinTemp\RichOle\MED6I9BRG%CZV%XY[36`~YE.jpg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计算输出电阻Ro3
Ro2=Rc2=3k
放大倍数B=100
我觉得Ro3=Rc2||(rbe3+(1+B)RE3)
可书上给的怎么是Ro3=RE3|| (Rc2+rbe3)/(1+B)

还有,这个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该怎么计算呢,谢谢了

网友:
不太懂啊。。。。。。。。。。。

网友:
呵呵,画小信号等效电路就清楚了。
Ro3=RE3|| (Rc2+rbe3)/(1+B)    这个对的

网友:
学习了,回去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答案对的,等效电路画了就懂了,放大倍数分别算然后相乘

网友:
好吧 已经有人回答了。。

网友:
可以拿orcad直接仿一下

网友:
逐级放大电路

网友:
学习中,共同进步!!!

网友:
RE3是射级跟随器的电阻,其输出电阻是RE3/beta。

网友:
这个和SI无关

网友:
等效电路画了就懂了

网友:
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V3拆成emitter follower的小訊號看,V2從collector的看進去的ro把它認為 >> rc2,所以這裡再過去就直接忽略。
這樣應當就可以算出來了

网友:
答案确实是对的,楼主要好好研究了

网友:
很长时间没搞这个都忘光光了,哎,爱莫能助啊

网友:
simulate in spice to find the issue

网友:
恩,看看,大家学些什么

网友:
可以仿真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Ro3=RE3|| (Rc2+rbe3)/(1+B)    这个对的

网友:
这个是三极管的三种电路的一个综合图,第一个是共基极,第二个是共射极,第三个是共集电极,画成小信号等效图,参考模电书,分析下

网友:
不是很懂,需要继续努力。

网友:
画等效电路阿,这个不是模电上的马?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2012-04-15):
随便发一个不相关的感慨:
对于这个电路,如果老师的目的是考你计算输出阻抗放大倍数,那么这个老师是不合格的一个。首先应该让学生直观的理解这个电路的意义。射随作为阻抗匹配:高Ri低Ro。中间是放大级对gain起主要作用,前后两级射随近似为1可以忽略. 过了多少年后,如果你能记住这些就足够了,顶多加上Ri Ro Gain一阶的粗略近似。那些2-3阶的影响和计算,需要时再看看或者仔细仿真时再考虑。

网友:
补冲一下

此电路可以看成3个小电路,而且都是做直流分析。
V1,V3是射极跟随器,V2是共发射极电路。

输出阻抗:这个只需看V3管,它是输出末端,射极跟随器特点就是输出阻抗低,这个具体怎么的,自己看基础书的推导,VD1是二极管导通阻抗为0不用管。

电压放大倍数:首先要知道输出电压;V1,V3都是射极跟随器,特点是电压放大倍数为1,所以输出电压应该在V2管上,大小为Vo2 = Ucc - Rc2*Ic2;
另外Ic2 = B * Ib2,
Ib2 = (Us - Ube1 - Uz)/ Rbe2,这里考虑了三极管BE间的导通电压Ube1
因此电压放大倍数为:AV = Vo2/Us

最后推荐两本书,日本人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上下册》,看了你就会觉得大学的教材是多么的shit。

补充一下,最后的输出电压还要减去VD1二极管的压降,另外还有Vbe3。 既是Uo = Vo2 - Vbe3 - VD1。
所以 AV = Uo/Us
哎,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