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工艺库的cdl导进去

楼主(2012-03-13):
要导入工艺库的cdl,怎么整?? parameter file和top cell怎么填

网友:
那两个参数都不用填,除非你真的要把parameter一一对应过来。但是很少能够完全对得上的。主要的就是把sample这个库填作参考就可以了。我以前做过这个事情,可以得到标准单元库的sche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