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sign complier200809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2-03-13):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1143参考这个安装的,但是到./installer -gui的时候出现bad interpreter: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错误,百度后set ff=unix也不行呢,求助各位大神,问题在哪,使用的是xp虚拟机下的ubuntu系统。

楼主:
自己顶下,跪求大神

网友:
我也有这种问题,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
安装前确保Linux系统已经安装了csh.若没有安装,通过命令apt‐get installer csh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