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DCO 的线性度

楼主(2012-03-13):
比如说,想做一个调节范围为2G~3G的DCO,采用ring dco。
ring就是用反相器组成的环形振荡器。
通过改变并联的反相器数目来调节频率,不知这种做法除了LC DCO外是否通用。
问题是:改变w,既改变了阻值,又改变了寄生电容值,这二者对频率均有影响。
那怎样控制频率变化的单调性呢?

楼主:
有人是用环振作的dco吗

网友A:
  你最好通过改变并联的反相器个数来粗调频率,即cover PVT  另外用高精度的电容DAC作为负载来实现locking

网友B(2018-11-14):
一般是控制 反相器的电流来控制反相器的延时,从而控制频率

网友(2020-11-15):
请问一下楼主环型DCO的结构有哪些论文?

网友:
ring dco有什么好的文献吗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通过改变并联的反相器个数来粗调频率,即cover PVT  另外用高精度的电容DAC作为负载来实现locki ...

请问细调用什么?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DCO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控制 反相器的电流来控制反相器的延时,从而控制频率

你好,请问这个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