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格式符 %d和%0d的区别是?

楼主(2012-03-13):
%md是输出m位的十进制数,不足m位的补空格,超出m位的输出实际位数;
%0md是输出m位的十进制数,不足m为的补0,超出m位的输出实际位数;
%0d是输出不带前导0的十进制数,它和%d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我的印象%d是输出和你的系统默认位宽一致的整数,前面补差额的空格数;%0d是根据你的实际整数位宽来输出,前面不补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