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关于bandgap曲率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不知有人遇到如下图的曲率情况(未做二次补偿),高手可以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么,谢谢!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好像是由于电阻等器件的温度特性引起的,期待高手!

网友:
贴个电路看看吧

网友:
这个温度曲线相当漂亮啊,

网友:
1.电阻温度特性
2.三极管模型并非严格指数关系,你可以仿真一下ΔVbe看看,ΔVbe与温度的关系并不是理论推导中的严格正比。

网友:
和model有关,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验证,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PNP 的 BETA 随 Ic是变化的。。。所以要控制PNP的电流娶到一个合适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