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输入输出位宽可调

楼主(2012-03-13):
如题,现在要做个乘法运算模块,由于输入位宽不确定,导致输出位宽不确定,这样该如何设计?
由于要节约成本,希望能做成个可调的。

楼主:
快来人啊啊啊

网友:
你试试用define 定义输入位宽分别为n,m,那么输出位宽为`m+`n。

网友:
无论你单写乘法器采用define 还是 parameter,最终实例化的时候都是要变成实际的电路的。这个就取决于你设计的最大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啊 所以说这样就不能节省成本了  全是采用最大位宽的

网友:
如果乘法器对性能要求不高,可以使用加法器进行多周期累加

网友:
移位累加

网友:
如果对时间不敏感的话,直接用移位相加的方式实现,硬件消耗为2个数最大位宽之和。
如果时间敏感的话,parameter定义的方式,参数可传递,不管如何,当准备流片时,最大宽度可以确定。

网友:
最大位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