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输入输出位宽可调

楼主(2012-03-13):
如题,现在要做个乘法运算模块,由于输入位宽不确定,导致输出位宽不确定,这样该如何设计?
由于要节约成本,希望能做成个可调的。

楼主:
有人来额

楼主:
会有人来么

网友:
好像这个硬件确定了,port就不能修改,
但是你可以设计最大的位宽

网友:
只能做成实际情况中最大位宽的吧。。。电路layout出来之后也不能按需变化啊。。。要是想可调,也只能降低功耗,成本上不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