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的一个用于ASIC设计的FPGA验证流程和工具,谢谢!

楼主(2012-03-13):
各位高手:
    最近公司安排了一个项目,就是要做一个ASIC,现在在FPGA上编程。需要做一些验证。。就是验证FPGA里的代码写的对不对,正确与否,举个例子,譬如SPI slave,自己编写的,如何知道它的存在隐患?本人原来是做FPGA设计的,现在要验证FPGA,并在以后做ASIC,不是很熟悉,希望高手指导,最好给个例子。目前是用的QUARTUSii+modsim+cyclone.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先检查代码的代码覆盖率,再列出SPI的feature,编写test-bench检查功能覆盖率,然后做PCB板,上硬件加速测试,使用逻辑分析或者通用芯片产生输入,测试其输出结果十分和仿真的一致。不知道对不对,有什么工具或者方法可以完成。至于后面的FPGA转到ASIC上的流程,能讲一下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在FPGA上验证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代码的可综合性验证。这个时候注意不是使用FPGA上已有的模块化IP(否则到ASIC综合时候会有问题),同时代码的风格要符合ASIC的综合器的代码风格要求。
      第二个是电学(包括时序)验证。把ASIC原型下到FPGA上以后,你可以将FPGA作为未来的ASIC,设计相应的最小系统,进行电学和时序的验证。同时,这时候进行功能验证要比跑仿真快得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可能我说的不够清楚。你讲的是进入ASIC设计的流程吧,是不是静态时序仿真和形式验证?我想知道的是编译的代码模块的验证。Test bench已经自测测过了,但是需要验证是否在逻辑上有亚稳态或者毛刺之类的。也许我说的不对,因为我对这个所谓的FPGA验证也不是很了解,希望你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