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运行环境

楼主(2012-03-13):
之前使用台式机,32位Redhat6.2系统,运行DC总是会崩掉
请问DC运行是否与平台有关?是不是必须在服务器上运行?
后来安装了64位的Linux系统,却又提示:common_shell_exec: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libncurses.so.5: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教各位该怎么办?
不胜感激

网友:
查找一下在DC目录里面有没有libncurses.so.5,然后加到LD_LIBRARY_PATH变量里。

楼主:
hello,我查到了这个文件在/usr/lib64目录下,添加到LD_LIBRARY_PATH变量中,可是系统提示wrong ELF,CLASS64
用ldd /opt/synopsys/DC-2009.06-SP4/linux/syn/bin/common_shell_exec 发现很多库no found
libX11.so.6=>no found
libXext.so.6=>no found
libXrender.so.1=>no found
libfreetype.so.6=>no found
.....
已然崩溃,求达人指教。

楼主:
common_shell_exec: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libncurses.so.5: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个问题解决:
1、直接从别的地方把libncurses.so.5.5等文件拷过来了,在别人的/usr/lib文件下,有好多,然后ln一下,就可以用了
2、修改LD_LIBRARY_PATH变量,将/usr/lib添加进去

网友:
1.RedHat在台式机上,DC没有必然理由崩掉
2.请查一下你的台式机的内存和硬盘,太小了容易崩
3.找一个小一些的design, 用dc跑一下,如果不崩说明和操作系统关系不大
4.64bit的操作系统需要安装DC 64bit的版本,不知道你是否注意过?跑不通很可能是版本的问题,操作系统问题不会太大。

网友:
我装了WINDOWS的

网友(2016-12-03):
回复 网友A:
能问下是怎么建立连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