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中$^I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3-13):
我现在想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想要使用perl批量修改文件内容,在网上查了之后,发现可以使用$^I变量,我也知道这个变量好像是给原始文件创建一个副本,但是他到底怎么使用,哪位大侠可否给个例子,谢谢!

楼主:
再追问一个问题,这种操作符是否只有在使用钻石操作符的时候才起作用?钻石操作符是否指的就是在一对尖括弧中间没有任何内容的尖括弧,尖括弧中如果有了内容,是否就不称为钻石操作符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正则表达式

网友(2012-04-17):
用$^I变量更新多个文件
        例子:
        $^I= "~";
        while (<>) {
        s/^Author:.*/Author: Randal L. Schwartz/;
        s/^Phone:.*\n//;
        s/^Date:.*/Date: $date/;
        print;
        }
        这时候,perl会将打开的多个文件(假设为*.dat),的文件名改为*.dat~,然后创建一个新的*.dat,将修改后的内容写入data1.dat。这样用户再更新文件时,就无需打开多个文件进行操作了。$^I 的值还可以通过在调用程序时,加-i 选项来改变,如 perl -i ".ba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呵呵。大家多交流才能学的更快。

网友:
我怎么记得 -i 是in place edit的意思,就是直接覆盖该文件,

不用写到另外一个新文件,

网友(2014-05-08):
回复 网友C:

    -i 后的参数会传入$^I中。

比如 perl -p -i.bak -e 'some change' file.txt

会将:  旧版file.txt - > file.txt.bak;   change后的-> file.txt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在上面的例子中,我如果不用while(<>),而是open(FH, "filename"),然后while(<>)的话,这样就不能保存备份文件,然后in place修改源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E:

    9楼的那一行是在linux命令行输入的,不执行perl脚本。小骆驼里有提到。

perl -p -i.bak -e 's/A/B/' file  很像用sed替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袄,在脚本里做类似大批量的操作,仅用命令行也不能达到目的,该考虑其他什么方法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就编脚本呗呵呵
perl崇尚的是“达到目的的办法不止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