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ransition的violation一定要修吗?

楼主(2012-03-13):
timing过了,但是有transition的错。而且负的很大。需要修吗?
transition是指单个cell的性能,只要整条path timing过了,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了频率很低的设计可以考虑不修外,transition vio一定要修,至少要让该信号的transition time小于后一级单元输入端的max transition要求(.lib延时表中transition的最大值),因为STA工具通过外插法得出的单元延时不够准确,所以整条路径的timing是否真的满足还不好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是按1.5 x max_transition为界限。大于这个的必须修,小于这个的我发通过这些cell的路径全部抓出来,然后分析这些路径的slack,如果slack比较大的就不修,小的话就修。最后从1000多个中抓了100多个让工具自动去修。
一般推荐在pr工具里面把max_transition值设小一点。另外,对SI的设置约束得更紧一点也能减少违反的数量。

网友:
实在不行就去问foundary。出了事他们负责。

网友:
如果较大,那就必须要需,否则影响timing。要是violation很小,看情况而定,坚持,能修就修的原则。

楼主:
我是想修来的,可是一修,routing就不通了。所以我想知道能不能不修。

网友(2013-04-27):
到底怎么修呢

网友:
频率比较低的时候,slew有问题,可能在timing上看不出来。
楼上几位童鞋都讲到了一些,但是没有抓住重点。

slew大,意味着信号翻转的时间越长,那么该信号的斜率就十分平缓。
如果你的slew vio出现在clock上,那么,一定要做好SI以及其他效应的防护。因为这种波形很敏感,很容易造成不确定性的翻转。如果这种slew vio出现在data上,因为很少有人做signal net的防护,太占资源,所以这种slew vio更容易引发信号的不确定性。

网友:
如果lib里面定义的slew 是30/70, 那么这个时候设定了slew 的约束是1ns的时候这个时候pt出来的slew是从10到90还是30到70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transition violation该怎么修呢?能不能具体一点?比如说setup/hold violation可以插buffer之类的啊。
谢谢谢谢!

网友(2013-05-27):
回复 网友B:

    1.can upsize the pre driving cell
    2. insert buff in long wire
    3.split the high fanout wir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谢谢!

网友(2013-10-29):
超过一定值后一定要修, 否则你PT计算会有问题

网友(2014-06-11):
回复 网友D:

请问 这个频率很低 指低于多少M

网友:
看看transition值是否超出了load cell的lookup table的index范围,如果不超,就还好,如果超了很多,建议修。

网友(2014-08-29):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是按1.5 x max_transition为界限。大于这个的必须修,小于这个的我发通过这些cell的 ...
引用 网友A:

   求助一下,是用什么命令将这些大于1.5的cell路径抓出来的,如何设定1.5的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