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rl的 -- push命令 (已解决)

楼主(2012-03-13):
程序:
#!/usr/bin/perl -w
foreach (qw/ 1 2 3 4 5 6/) {
   push @aa, "$_\n" ;
}
print "@aa" ;

结果:
1
2
3
4
5
6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从第二行开始,前面都会有一个空格。如果想滤除这个空格,需要做什么?

网友:
数组在“”中内插的分隔符吧。
可以看perl的文档:
$LIST_SEPARATOR
$"
When an array or an array slice is interpolated into a double-quoted string or a similar context such as /.../, its elements are separated by this value. Default is a space. For example, this:

        print "The array is: @array\n";

is equivalent to this:

        print "The array is: " . join($", @array) . "\n";

Mnemonic: works in double-quoted context.

网友(2012-04-17):
把print "@aa"中的双引号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