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设计

楼主(2012-03-13):
大家好,现在需要用一个-5.2V的电压基准,请教如何设计?有没有相应的芯片?
谢谢!

网友:
要线性的还是要开关电源

网友(2012-05-06):
用芯片的话ti的基准源有很多啊!电压型的,电流型的!

网友:
这问题也太笼统了,要求再具体一点。

网友:
-5.2V
要对地,出负电压?

网友:
如果能产生一个负电压,之后有个5.2V的zener,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