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已解决)

楼主(2012-03-13):
各位,IC610已装好,功能正常。唯一的遗憾是电路图、ADE、Layout窗口界面无法在全屏状态下最大化,每次点击最大化,窗口不停地在原始大小窗口和最大化窗口之间闪烁,所以窗口只能保持在大约800*600大小。虽然不影响使用,但要看个大规模电路,着实费劲。烦劳各位指点。我用的是虚拟机RHEL4.7系统。不知道是IC610的问题,还是RHEL的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虚拟机 (是vmware吧 ??) 的問題 !!...................虚拟机有安裝上vmware的vmware-tools套件嗎??...........如果沒有還是install較為妥當 !!

提供參考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可能升级虚拟机后忘了UPDATE VMware tools,刚才更新了,问题解决。再次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