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SC积分器的传递函数??

楼主(2012-03-13):
相位2输出。我用Allen书上的方法和电荷守恒推导出来的结果一样,都不等于图里的公式。有什么错误?哪位大侠能提供下详细推导的截图吗?不胜感激,要求是不是太过分啊

网友:
C2和C3明显是有区别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C2的上极板在相位1和2中都要严格遵守电荷守恒,但是C3的上极板在相位1时不需要,因为连接点是真实地而不是虚地。我刚才按照电荷守恒推导得出的表达式和图上那个是一样的,你可以在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看一下我的推导哪里出错了,万分感激

网友:
今天时间来不及了,要下班了。明天早上我给你贴个我的推导好吗

网友:
我也推不出,哎! 电荷守恒

网友:
假设相位1是n-1到n-1/2,相位2是n-1/2到n

Phase 1: C1×Vin[n-1/2]+C2×Vout[n-1/2]=C2×Vout[n-1]
Phase 2: C1×Vin[n-1/2]+C2×Vout[n-1/2]+C3×Vout[n-1/2]=(C2+C3)×Vout[n]
把Vout[n-1/2]消去就能得到结果了。
你的那一步对相位2推导是对的,但是还要一个针对相位1的式子,那就是因为在相位1时C3的上极板切换到运放的输出端的,所以在运放输入端虚地点,C1和C2上极板的总电荷只能等于的C2上极板在上一个相位2时建立起来的电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花这么多心思帮助。明白您的意思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相位2到相位1时,由于C3的上极板连接到了实地,所以C3的上极板电荷被传输到地,并不参与电荷转移,因此虽然相位2时,运放的-端的电荷总数是-Vout(n-1)(C2+C3),实际上当相位1来的时候,只有C2的上极板进行了再分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

网友(2014-01-11):
请问你这图是仕么论文/书上的啊,谢谢

网友(2015-01-08):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推导,在phase1的时候是认为从(n-1)到(n-1/2)C3的电荷保持不变吗?

网友(2021-11-15):
很有用,感谢各位的讨论和讲解,对知识的理解更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