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正向设计各位大侠有何见教

楼主(2012-03-13):
如题。

网友:
如果没有参考电路,schedule压力会很大

网友:
最好是积攒到一定经验后再做全新的开始。
一般电路都应该在已有经验上做,要么有参考电路,要么有参考架构,否则schedule压力下可能会遗漏一些问题导致片子废掉,风险比较大。如果是实验性质的片子,可以尝试新架构。

网友:
如果没有资深的指导,光自己只知道个架构,肯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
建议先从SPEC出发, 定好框架, 再定管子尺寸, 再跑CORNER&Monte-Carlo

网友:
LS正解,其实正向速度比较快,当然前提是你已经知道大部分模块怎么做

网友:
    万事开头难。先把系统的东西定好了,才能够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