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st的增量综合总是报错!

楼主(2012-03-13):
xcf中对各个model做了增量约束incremental synthesis和resynthesize。
但是总是报错提示说resynthesize不是所要的约束。
keep hierarchy属性也设置了yes

还有其它的地方需要设置吗?

楼主:
没有人弄过吗?....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你版本号多少,从11.1开始就不支持了。
XST now supports Partitions in place of Incremental Synthesis. Incremental Synthesis is no longer supported.
The incremental_synthesis and resynthesize constraints are no longer supported.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Partitions, see the ISE® Design Suite Help.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4的,那要实现增量综合怎么做啊?

网友:
参考UG747,用planahead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