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关于power connection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顶层设计中调用了一个阵列。阵列是用Milkyway转成FRAM的形式调入顶层的。阵列的电地是采用power ring的形式。
请问如何才能让icc自动将顶层的电地和调用的阵列macro的电地相连。
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
如果你指的是逻辑层面的链接,derive_pg_connection
如果是物理上的链接,我是手动连的power&ground. 这样能控制走线宽度和层次。
我用icc也不久,个人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找到一个命令preroute_instance  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