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频率扫描之后的S参数如何导出为*.S?P格式文件?

楼主(2012-03-13):
HFSS频率扫描之后的S参数如何导出为*.S?P格式文件?
在工具的选项里面也有没,
难道需要导出txt文件自己再编辑?

网友:
你将它导入到ads里面可以读取,再到处数据也方便一些

网友:
就是SNP格式啊 直接可以在其他软件里面用

楼主:
已经知道怎么弄了 HFSS隐藏的深 就在数据处理里面导出矩阵

网友:
HFSS还是比较繁琐的

网友(2012-06-05):
看数据矩阵处导出

网友:
Results->Solution data->Export matrix data

网友(2015-04-03):
就是这样,选择diaplay all frequency

网友(2015-11-18):
回复 网友A:

  借问一下,ads里面怎么导出snp file?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2016-01-27):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导出的扫频数据只有一个频点的?这是bug吗?

网友(2017-09-11):
感觉没有说出重点!

网友(2018-03-13):
没玩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