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基本二级CMOS运算放大器的调零电阻和GBW的问题

楼主(2012-03-13):
最近在学习运算放大器的设计,Allen书上说调零电阻会影响GBW,也就是增大GBW,按照理论上来说,GBW=gm1/Cc,不应该与调零电阻有关。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理解调零电阻影响GBW?

网友:
那个公式是20dB/频程直线下去得到的公式,你没补好就没这个公式。

网友:
调零电阻会引入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设计过程中,第二个极点P2>2.2GB,因此,第二个极点应该是不会影响到GB的,所以不太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零电阻就是为了消掉由补偿电容引进的零点啊,怎么还引入了零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调零电阻也一样可以影响这条直线呀。零点位置不一样那0dB那块变化了,自然就不直,公式也不成立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设计的时候米勒补偿电容引入的零点Z1>10GB了,我觉得不会对GB频率前面的曲线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那你的设计就好了。零点影响带宽的状态不是你这个状态。

网友:
调零电阻的取值很重要,按照allen书上算的不一定准,零点位置太靠前会导致幅频曲线上翘,因此带宽就会变化

网友:
这个是肯定的了,零点太靠近原点,肯定对于AC特性的影响不能忽视。最简单的处理就是大于十倍BGW,可以认为没有零点了。往下的话,分析起来也不是很麻烦,可以拿它来抵消次极点,但次极点与负载有关,所以比较难确定。 一般选取1/1.2gm1 ~ 1/3g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