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负载电容

楼主(2012-03-13):
本人在做SAR ADC项目,在S/H模块里面的运算放大器,它的负载电容应该怎么计算,S/H模块后面是比较器的输入电路,也是运算放大器,但是没确定参数,因此不知道如何来估算S/H的负载电容,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来估算?

网友:
试个范围呗,0,1p,10p。你要有速度需求的话,这个负载也可以作为后面比较器设计的参考。

网友:
SAR 为啥要sample hold?

网友:
取2-5pF之间的估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5PF是不是大了点?毕竟下一级比较器的输入就是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S/H电路后,输入信号的频率可以高一点

网友:
是不是应该看采样电容,根据密勒效应等效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负载电容与米勒电容不是一回事吧

楼主:
最后,我选择负载电容为400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