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Compiler D10, D12, D14, D15 violations

楼主(2012-03-14):
第一次使用DFT-compiler做scan,pre-scan drc 检查时,报warning:有D10,D12,D14和D15类型的violations。请问,这些violations是否可以忽略?会否对芯片的测试产生影响?会否对使用TetraMAX产生ATPG pattern时产生影响?

多谢!

网友(2017-01-04):
这个肯定是要解决的,否则覆盖率会很低的

网友(2020-09-23):
请问D10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
please find DFT Compiler 1, Workshop, Student Guide

网友(2023-05-30):
请问楼主D10是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