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共模反馈电路stb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3-14):
麻烦谁能帮解释下
为什么正常的cmfb的 stb仿真相频曲线是从+180°开始的?
我在仿真的时候出现相频曲线从-180°开始,这说明哪出了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
你是不是结成正反馈了?您在检查一下,或者上传电路图看看。

网友A:
还有就是是不是iprobe的流向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级米勒补偿运放

两级米勒补偿运放
上面这个图就是电路图,其中很多管子的栅极上接的MOS管,是用作开关选通,降低功耗用的~麻烦帮看下吧~
开始我的负载是选用300f,可以调试成功,但是这个运放模块并联起来以后,发现负载不太够,所以打算按500f的负载设计一个运放,然后再级联,可能效果会好些,但是负载用500f,就是调不到想要的结果,我是按Sansen那本书上的设计方法来的,新手,又不合适的,望指导下~

网友(2020-11-03):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是不是iprobe的流向接反了。

能具体解释一下么?iprobe流向不是可以任意的么?